smart 200程序清除

楼主(2020-09-11):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的软件清除不了smart 200的程序呢,本人使用的软件是V2.2的,这跟软件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A:
清除后要立即断电重启几次
Wang123456

网友B:
清除后,60秒内PLC断电重启

网友C:
印象中,常规系列用SD卡清除程序,毕竟这个是新出的功能,需要配合新的固件

eaglesence

网友D:
更新一下软件把,现在都V2.5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师解答,一定要更新软件才能清除密码,60秒内PLC断电重启才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E:
正确输入密码不是可以清楚吗?

网友F:
试试不就知道了,写个空的进去不就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