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三菱机械手

楼主(2020-09-11):
三菱机械手,Gosub一个程序中最多能用多少次?我这程序在报堆栈的错误3100,但是不知道哪里堆栈了。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楼主: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堆栈啊,下面的是程序。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网友A:
我没出现过这样,看说明书,可能是逻辑跳转的问题
L3100 错误信息超过程序用的堆栈容量。
原因例如:在跳过GOSUB,用RETURN 指令无法回去的情形及在FOR ~ NEXT 指令不遗漏GOTO 的情况下,堆栈容
量用的内存会慢慢的减少。
对策请修正程序后执行。GOSUB 的情况则回到RETURN,另外,FOR ~ NEXT 的情况下,请修正为不遗漏GOTO 等。的情况则回到RETURN,另外,FOR ~ NEXT 的情况下,请修正为不遗漏GOTO 等。

网友B:
1600多行的程序谁也没法几眼就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吧~
建议单步跑一遍
然后就是拆分程序,再拆分,拆分的足够细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如果怀疑存在循环调用的情况,建议程序里面加log,每个子函数入口打log出来,在程序报错之前一般是能看到循环调用的位置的.

网友C:
努力的学习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他这个不是每次运行都报警,是时不时的报,天天跑,然后中间隔个两三天就报。我也找不到,没看出那有问题。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