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中工艺对象命令表参数如何修改 ?

楼主(2020-09-12):
描述:命令表
描述:命令表DB块
描述:轴 DB块
请教高手有做过类似项目的给与指点 谢谢!就是如何把命令表对应的 位置 速度 时间 步进代码 这些变量在触摸屏中赋值?

网友A:
什么,难道不是PLC程序控制,然后连接变量
你这是几个意思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就是要把 位置 速度 的值通过触摸屏写入 第1张图的命令表中去

网友B:
用西门子的运动控制指令就可以了,这些运动指令就有这些参数的引脚,把变量拉到这些引脚上即可

网友B:
网上也有1200控制轴的标准程序,我记得论坛里面也有案例,搜索一下,你按案例的去操作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