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2):
欧姆龙CP1L高速计数器不能复位 设置为软件复位,或者软件+
Z相 0.05接通都不能复位清零

网友A:
没有用对指令吧,复位可以用ini或者特殊标志位Axxx.xx来也行。高速计数器在软件设置栏目里设置好了下载完,在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