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伺服做同步控制,要求位置控制精度达到10丝左右

楼主(2020-09-13):
2台伺服做同步控制,要求位置控制精度达到10丝左右。有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同步控制。实现其位置精度呢?
是用速度方式控制还是用位置方式控制?

网友A:
双龙门机构了,

网友B:
赞同一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龙门机构了,
什么是双龙门机构?

网友C:
电子齿轮耦合应该可以

网友D:
龙门双驱,选带有同步功能的控制器或驱动器

网友E:
主从模式可以不?

网友F:
选用龙门双驱的伺服驱动器,安川有一款
一个驱动器带两个伺服,同步控制在驱动器内部。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