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易控王PLC显示通信连接成功,就是读不上程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13):
易控王PLC通信连接成功,读不上程序是怎么回事,换了两条数据线和两款三菱系列编程软件,都是同样问题,报错以下图片内容。有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易控王PLC

楼主:
三菱旧版本编程软件

网友A:
换一条数据线,试试。还不行就是232通讯线

楼主:
首先用USB转RS232数据线连接成功读取失败,第二次用USB-SC09数据线连接成功,读取失败。每次连接读取完参数的时候再读程序就弹出报错信息了。

网友B:
易控王读取不了程序的,只能下程序进去。
下载积分:+1(zwf19840506) 是真的吗?哪里会有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