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3):
威纶触摸屏MT8150IE同时通讯一个FX3U128MR和一个三菱Q系Q02UCPU编程器       FX3U用232接口通讯触摸屏CM1通讯     Q02UCPU用USB跟触摸屏USB接口通讯
用了几天突然Q系PLC 和触摸屏通讯不上,但把触摸屏重启通讯又正常了,请问大师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usb一般是下载口,不可能长时间开启通讯的,为何不用以太网通讯呢,MT8150ie带有以太网口

网友B:
怎么能选择USB通讯的?
什么软件用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一般是下载口,不可能长时间开启通讯的,为何不用以太网通讯呢,MT8150ie带有以太网口

想着Q系有USB口可以通讯上的话就不加以太网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选择USB通讯的?
什么软件用的

Q系PLC跟威纶触摸屏用USB通讯

网友C:
以前用过这种 不稳定 维纶官方不建议这种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