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smart 与ABB机械手profinet通讯控制,它们之间还有哪些必要的IO连接?

楼主(2020-09-13):
第一次做smart 与ABB机械手profinet通讯控制,它们之间还需要连接哪些IO信号?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之前做的爱普生机器人与PLC IO交互信号

网友A:
西门子与库卡,我们这边做的项目都是只接了急停,其他的点位都是走通讯,要求低的就用普通继电器来控制通断,要求高的公司就用安全继电器来控制通断
那么简洁

网友B:
西门子和ABB 我之前做AB和ABB的进行控制,一根信号线都没接,全部走的E/IP通讯,定义的信号控制方面有:准备好,手动,自动,启动,暂停,停止,运行,外加运动完成,然后外加一个调用ABB程序的信号。走PN通讯的话,基本就不用IO接线了,因为在ABB内部可以定义你想要的变量。
大家做的都那么简洁。再请教一点,机器人那个两回路的急停要接出来控制吗?看手册上说,这个急停会影响机器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