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PLC和屏时数据线烧化

楼主(2020-09-13):
这边碰到个情况,分别用USB数据线连PLC的编程口和GS触摸屏,另一端悬空,发现数据线会发烫,而且后来把数据线单端插在触摸屏上几分钟后数据线直接烧化了,本来以为是线有问题,换了一根后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是否买到了假货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帮忙顶顶帖。

网友B:
当然是线的问题,用过好多没碰到你这种情況

网友C:
最好不要电脑同时有线联两台设备,这样线形成回路,如果有那个设备地线没有接好,会通过通信线而烧线的,我就试过联PLC和伺服放大器,通信线发热烧了的,连电脑USB口都报废了

网友D:
量下两个设备地线是否存在电压差,可能一台设备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