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再生电阻选件求科普?

楼主(2020-09-13):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伺服的再生选件,大家是配的原厂还是某宝产品,某宝上普通的电阻能替代吗?

网友A:
都行
为他评分

网友B:
应该都可以的。
小侯

网友C:
在型錄或是手冊上都有推薦的阻抗跟功率
照那個選大多沒太大問題
如果長時間回生
建議改母線共通之類的將回生能回饋到電網

网友D:
可以的,但是再生电阻的阻值要跟手册上的要求一样,功率您看情况而定,制动率高功率就要选高,阻值不对会报警的
下载积分:+1(18126225656) 热心助人!

网友E(2021-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