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描述:系统
各位大侠,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现在用FX3U做了系统,扩展了一个FX-422-BD的口用来连接威纶触摸屏,编程口连接一个物联通讯模块,一个485APD-MB模块用来和耀华的C801做485通讯。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如果把内存清空后,加装422BD模块后,能够和触摸屏连接上,这个时候 三菱通讯口CH1参数不设置,CH2参数设置如图,但是一旦断电之后重新连接,触摸屏就不能通讯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问题:1 422BD是不是占用CH1,485ADP是不是CH2。
        2 422BD作为扩展口要不要设置参数的、

网友A:
422 BD 是CH1  不用设置参数
485ADP-MB 是CH2,需要设置参数
  • 下载积分:+2(狂野的电控人)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不懂,坐等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2 BD 是CH1  不用设置参数
    485ADP-MB 是CH2,需要设置参数

    正解,就是这样,不需要设置

网友C:
    234②6789
    那样需不需要把D8120常置零?
  • 下载积分:+2(狂野的电控人)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