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伺服_极限原点接线图

楼主(2020-09-14):
求一份,JE-C,实际项目接线电路图。
询问一下,极限原点,假设接伺服上,是否有对应的缓存寄存器,可以监视???

楼主:
顶一下,不知道有哪位使用过的大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用伺服软件监控

网友B:
直接可以读取外部输入软元件状态。

网友C:
我使用過的感想 希望也有大大能幫忙說明
1.DOG訊號可由W19來通訊控制 也可使用外部接線控制
說真的 外部訊號的反應速度比通訊的方式快又穩定
DOG通訊也許因程式掃描的原因 所以沒那麼迅速
2. LSP及LSN 真的就只能接外部的實體開關
翻遍手冊沒有發現針對原點回歸時所要用到的極限說明
之前使用1PG執行原點回歸時就很明顯的需要 LSP-DOG-LSN的感測開關
總結:
總覺得這個通訊伺服搞了個半套的感覺?
期待有熟用JE-C的版大 可以分享心得
謝謝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