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用485-BD跟三菱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0-09-14):
用FX3U128MR 485BD和3个三菱变频器通讯反应速度还算快,但变频器一旦加到6-8个时,通讯变得非常慢!是否485-BD通讯板通讯数量有限?

网友A:
好像是127还是255个,但是485挂那么多肯定会通讯掉线的。

网友B:
通讯波特率是否可以调整?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C:
485应该可以带32个站 但是要考虑波特率 通讯距离 和终断电阻的问题

网友D(2021-01-01):
得看一下你是不是用的专用通讯协议,如果是的话你看能不能把你的波特率设置高一点,还有尽量让程序简化,少用专用指令

网友D:
用的专用指令的话最多可以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