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三菱的绝对值系统?

楼主(2020-09-14):
想问的是,三菱的绝对值系统用了电池,记住位置。
那首次上电是怎么记住原点的呢?首次上电怎么做原点回归。
加油!

网友A:
绝对型和增量型是一样的,只是绝对式有电池能够掉电保持而已

网友B:
原点复位呗,原点复位后0就记住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绝对定位系统,电池记忆,一般运动cpu使用多

网友D:
选伺服J4-B,JE-B。带电池。O了!

网友E:
通讯呗

专业外协

网友F:
伺服CR脉冲清零信号

网友G:
我这里常用的三菱配置基本就是J4-B或者JE-B带电池,伺服里面设置好使用电池,只需要第一次回一次原点后面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