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怎么选型?主要参数是哪些?

楼主(2020-09-14):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怎么选型?主要参数是哪些?
现场只是会写个程序,其他都不了解。帮忙指点下!!!

网友A:
1、根据你的负载,以及运转的速度计算扭距
2、根据安装方式选择不同的规格尺寸
3、根据预算,选择不同品牌/渠道的产品
(我也没做过,瞎猜的就这些)

网友B:
根据需求 1、确定品牌和系列
2、 负载为主还是响应为主选高惯量还是低惯量
3、惯量不同的负载能力不同,选择合适的扭矩
4、前3确定了那么电机基本就确定型号和系列了,然后详细的需不需要刹车,安装方式,编码器型号确定
5、根据前4确定好了 选驱动器 驱动器取决于你准备怎么去控制,选择合适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