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4):
问题描述:三菱FX5Uplc  ,断电一个晚上,第二天上电,PLC就报警:电池保持软元件异常。再关一次电再上电,就不报警了。

说明:PLC有安装电池,且电池电压是正常的,把电池放到其他5u PLC上正常的,电池不会报警

我想请教一下大神,这个电池保持软元件异常,是不是跟参数设置有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电池没插好?

检查一下电池电压对应的SD,看看还有多少V

还有一种情况,有时PLC内部有短路,导致电池很快耗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应该是定义的保存区域异常吧,问题是不是在R寄存器里面?

网友C:
感觉二楼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用电池保持的数据设定范围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定义的保存区域异常吧,问题是不是在R寄存器里面?

没有用R寄存器

软元件设置我也没改哪里,一般都是默认的,就改了选项电池那里,见下图红线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用R寄存器

在标准或者高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