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MODBUS/TCP协议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14):
现在与MES那边打算走MODBUS/TCP,PLC这边需要怎么设置?算是以太网通迅的吗?还是接FX5U上的485通口呢?

网友A:
以太网口,打开内置以太网设置
加油!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就这样这行了吗?

网友B:
5U好像只做客户端
只做为从站,根据系统那边下发指令,做响应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U好像只做客户端
好像只能做服务器,不能做客户端。
做客户端自己可以用套接字自己写。

网友D:
CPU,作为从站。等待主站端访问其相关数据,设置最好修改一下,避免影响程序,对方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

FX5U-MODBUS/TC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