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设备开机时,电机使能打开后,再把刹车释放开,这个时候z轴会往下掉一小段,这种要怎么解决?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使能后延时再打开刹车呢?
我就是设置通电使能后五秒再打开刹车 还是会往下掉一小段

网友B:
这个要看Z轴的自重,一般设计时会考虑Z轴配重结构。
可是就一开始会往下掉 后面运行的时候 怎么启停都不会掉 这不是说明使能的力完全足够控制住z轴上的负载?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B:
可是就一开始会往下掉 后面运行的时候 怎么启停都不会掉 这不是说明使能的力完全足够控制住z轴上的负载?
   这是两码事,Z轴除了完成本身的负载需求以外,还要客服Z轴自重带来的负载,这样就造成Z轴向上运行负载重而向下负载轻,长时间运行Z轴丝杆很快报废。而你现在的情况只是所选取的伺服扭力够大才表现得不明显而已。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 同样是伺服使能 刹车释放的情况下 一开始的刹车时候会导致z轴下降 而后面就不会 前后的条件不是一样的吗 难不成刹车释放时会导致伺服使能失效一段时间 还是什么原因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C:
驱动器断电再上电,垂直轴自重问题导致往下掉,也许就差0.00?μm,在我以往的工作中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如果轴原点没有丢失(绝对位置),一般而言会在某一个设定范围内(+/- k100?)以及当前伺服回馈位置值判定轴是否在正确位置。只有轴在正确的位置,才允许做下一步动作,不然就Alarm出来,提示重新做原点。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D:
我也觉得是负重的原因,因为曾经我也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螺丝是否松动。
工控肥仔

网友F:
你的刹车是经过继电器的吗/
是的 刹车的控制是经过继电器的
工控肥仔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的刹车是经过继电器的吗/

     你把驱动器出来那两根线调换下方向,接继电器0V的位置改接开关电源的0V

网友G:
机械加自锁机构呢,类似天车那样

网友H:
使用MR-JE-B和MR-J4-B的伺服,参考说明书中关于垂直负载微提升的说明

网友I:
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电磁抱闸信号,延迟输出时间,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