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请问,变频器带动三相异步电机运行,运行中的频率和运动总长还有运行时间成什么比例关系?

      运动总长为9.5米,物体从进到出,
运行频率为10HZ时,时间为334秒
运行频率为20HZ时,时间为231秒
运行频率为30HZ时,时间为116秒

运动长度不变,通过时间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从而实现,进料物体在设定时间内出料,现在就是找不出他们的关系

上述表达可能不是很清楚,,物料有n种,每一种都有时间设置,这个时间就是各个品种从进料口到出料口的运行时间

   开机运行前,选择品种,设置时间,
     看 7  楼

网友A:
如果只是计算物体有没有出去,换个方法不更好吗?比如末端加个检测开关。。
不是为了检测物体有没有出去,而是要通过时间来控制电机速度 ,让物体在设定时间内出去

网友A:
电机转速与频率公式:n = 60 f / p
  n—电机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兹)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我国规定标准电源频率为f=50周/秒,所以频率可以理解为1秒电机走过的距离。

时间T=总长/电机每周走过的距离

这就看你电机传动的齿轮比了。
感谢帮忙,但我把数据带进去,没算明白

网友B:
n=60f\p没什么用还有转差率,这公式是在理想的情况下
大哥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B:
你直接用成伺服多好,就没那么多蛋痛
价钱的问题啊,领导说了,省成本

网友C:
改成编码器不就行了吗
有编码器啊,但是编码器是随着电机的转动而转动的啊,电机 的转速跟编码器没有关系吧,换个说法,编码器控制不了电机的转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改成编码器不就行了吗

有比那么其就会有距离的啊……就是记录C,转化成距离不就行了吗?你见过定长切割机吗?就是变频器和编码器做成的,到一定范围减速,然后距离刚好
不行的,要匀速  通过,是加热设备

楼主:
有个朋友 给了个办法,
     因为运动长度不变,变频器设置最高速,计算时间,也就是0~50HZ   对应0~最高速的时间S
       例:假如50HZ运行时间为100S,100s对应50HZ,也就是2倍的关系

    理论上可行,还没验证

  验证完了,这个法不行啊,唉,,,,

网友D:
都上那公式是同步电机的,异步电机还一个转差率

网友E:
看下你电机的铭牌,上面有额定频率,国产的一般是50HZ,对应有个额定转速,就能按比例计算出给定的频率的大概实际转速,
也可以用测速仪测给定频率时的实际转速,
再加上电机转一周实际移动的距离,这个可以看图纸或测量尺寸,
这样就可以算到给定频率时的直线速度,
当然因为是异步电机,转速会有变化,要是你要求不高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以上都是电机连续运行情况下的,要是有启停,变频器有加减速时间,就要另算了

楼主:
有大神吗,帮个忙啊

楼主:
时间和频率 应该为反比例关系,时间越长,频率越小,电机转得越慢,,,时间越短,频率越大,电机转的越快

网友F:
一般馬達銘牌上都有其額定頻率與轉速
亦即你輸入其頻率馬達可以達到的轉速

而照你所提供的數據
頻率10HZ時間為334秒
頻率20HZ時間為231秒
頻率30HZ時間為116秒

那表示你數據並不線性
理論上
頻率20HZ為10HZ時間的1/2,166.5秒
頻率30HZ為10HZ時間的1/3,111.3秒
只有30HZ還算靠近這個數據

因為不知道你的機械結構與過程還有物料
所以會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在哪裡無法判斷

倘若你的頻率的時間都是固定
亦即
10HZ物料經過334秒會出料
20HZ物料經過231秒會出料
30HZ物料經過116秒會出料
倒是可以以此做速度計算

334秒設定10HZ、231秒設定20HZ,116秒設定30HZ
兩點一線形成2組線性斜率
然後輸入時間求出頻率設定

例如三菱PLC中的SCL指令
照你給的數據鍵入
要250秒的時間出料
馬達頻率要18.16HZ

  • 下载积分:+1(青年加油) 真诚感谢!

网友G:
    从结论来说,减速电机的转速跟输入的频率不是标准的线性关系。如果想得出转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最简单的方法是测多组数据去拟合曲线。当然这个方法挺费时费力的,而且时间久了,电机老化或是其他原因,这个曲线可能会有偏差,要重新算。解决你问题的方法倒是有很多,具体看你的精度要求。
    1、加编码器测量电机的实时转速,根据测量值去增加或减少变频器的频率。我是看不懂你回楼上的说“编码器是随着电机的转动而转动的”是什么意思,编码器不是测电机转速的话,你的编码器是干什么用的。
    2、一样用编码器测量电机的转速,然后加多一个PID控制器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这跟上面比的好处是:稳定。
    3、如果要求真的很高的话,换伺服或步进难道它不香吗。
    精度要求不高,我不明白的是,编码器是用来测速的,但是编码器测速的前提是,电机要转起来吧,变频器给频率,他才转,频率改变之后速度才会改变,那怎么会用编码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馬達銘牌上都有其額定頻率與轉速
    亦即你輸入其頻率馬達可以達到的轉速

    而照你所提供的數據
    頻率10HZ時間為334秒

    大哥 你看我照着你的程序写下来怎么没计算出结果来?我也给D100赋值250

网友H:
    频率一定可以转换成运动机构的线速度的,如果是直线运动的话。
    然后通过改变不同的频率,用测速仪器测出相应的线速度,就可以得出频率跟线速度的关系。
    一段距离,知道总长度,设置通过的时间,难道不可以算出线速度,然后得知对应的频率吗?
    这是一个思路,请参考。
    如有不周,请海涵。
    真诚感谢!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G:
    频率可以先给个大概值,电机转起来之后能测到速度,再根据实时的速度去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如果你想在电机转起来之前就定到刚好的频率,那就只能自己动手去测量数据再拟合曲线。
    小侯

网友F:
    你用FX不能模擬這個指令
    我模擬時是用Q03UDE,動作一樣不過Q-TYPE模擬支援SC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