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的使用多速段控制和0一10v模拟量设定速度。

楼主(2020-09-15):
三菱E700变频器的多速段控制与0-10v模拟量控制
怎么相互转换使用。即怎么从多速段控制速度转换为
0-10v模拟量控制速度。

网友A:
0-10V分成几段使用不可以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B:
看一下手册,这两个有哪个优先的问题,看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0-10V如果是PLC发出来的话。
可以把多段信号先发给PLC,让PLC给定相应的电压。

网友D:
多段速加个开关啊,把这个开关关了,就是0-10V
QQ106748835

楼主:
0-10v输入由变频器外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