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5):
只有几个vd需要断电保持 如何实现  200samet  或者smart1000的屏幕如何断电保持数据呢

网友A:
就是这样子啦
2296957676@QQ.COM

楼主:
若选择vd0  个数选择两个   那么是 vd0 和vd2 还是vd0 和vd4 啊    有知道的么

网友B:
VD0和VD4

网友C:
数据   VB    偏移量  0    元素条目   8

表示  VD0   VD4    或 VW0  VW2  VW4   VW6   或 VB0 ~VB7都是停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