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6):
如图,一个开关电源的24v 通过负载接到另一个开关电源的OV,论是否可行?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接线

网友A:
已经共零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共零了就可以

都实验过了吗?我还没有空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PLC的输入电压不同时,我觉得应该通过驱动继电器控制24V,在输入到PLC中。PLC输入可能检测不到像这样的5V信号

网友C:
老铁,没毛病
拆二代

网友D:
共0就可以  不共0就不能
然后传感器输出提供下个传感器电源是可以的   实践过   相当于串联
  • 下载积分:+1(plcchin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0就可以  不共0就不能
    然后传感器输出提供下个传感器电源是可以的   实践过   相当于串联

    我也实践过,还有很多没有试过呢

网友E:
    第一张图要看变频器的输入方式,低电平有效的可以

楼主:
    是的,共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