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20-09-16):
求教诸位大神,需要控制4个伺服驱动,输入输出点各16个左右,请问选三菱或者松下的plc哪款最经济。

网友A:
三菱3U或5U 详情可咨询本站长

网友B:
没用过松下的,我做过用三菱3U加2N1PG,2000元左右

网友C:
5U吧,本体输出点就够用了。有直线插补功能。

网友D:
4轴,刚好选5U。 三菱FX-5U本体带4轴
看个人熟练和喜好
也可选松下FP-XH

楼主:
好的,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