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控制系统实验台

楼主(2020-09-16):
论坛里有没有做西门子伺服实验台的厂家,硬件配置S7-1200,1台 、PN总线V90控制器AC220V电源,3台、西门子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0.75KW 3台,配套直线丝杆1.5-2米长,电机每转1圈丝杆走1mm,数量3台,交流变频器G120走PN通讯0.75KW一台,直启回路一台、正反转回路一台、输入点保证64点、输出点保证24点,其它低压原件采用施耐德,直流电源可选用西门或者明伟,配套总线及总线接头,10寸的触摸屏可选用、西门子、昆仑通态、威纶 ,集成在操作台上,操作台面板维20度斜面。按钮孔12个指示灯孔10个,一个三相数显表,触摸屏集成在操作台上。操作者可以很容易的在上面做各种实验。

楼主:
你自己做吧

网友A:
有啊, 我们就做这个, 不过是按照非标定制的, 价格你懂的,

网友B:
钱到位 一般设备厂都可以做 比设备简单多了 建议自己动手

网友C(2021-04-30):
按照尺寸买一个实验台,自己做了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