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6):
请问这种变频器,他的功能码是什么?  是H00.00,H00.01,H00.02,,,,,,,,??
  需要更改频率命令源H00.02为6时,IVDR K1 H**** K6 K1          指令中功能码写H2吗?
  波特率H12.01   程序中功能码咋写?

  还有这个牌子变频器叫  巨联   我也没找到设定运行频率的参数,只有运行频率上下限,,怎么设定它的运行频率,

  然后这个也没有启动,停止,正转,反转,这些通讯命令,只有接线端子有正反转控制

我是找了一个旧机,没坏,然后搞一搞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频率设定

楼主:
这是其他三个变频器的说明书,(只有说明书了,变频器都用了)最后面都有各个功能的地址,上面我做的那个就没有

网友A:
H00.00这是分组,不是地址。既然有通信,肯定会有地址,还有点动之类的,你再好好看看手册!手册一定看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定写在前面
谢谢,那本手册后面确实没有,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其他三个变频器的说明书,(只有说明书了,变频器都用了)最后面都有各个功能的地址,上面我做的那个就没有

向1000H写0001H正传 写0002反转  1001H读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