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step7出现PC/PG接口用不了的情况

楼主(2020-09-16):
step7已经安装成功了,但是我用USB进行连接出现是PC/PG接口没有任何反应。求大神帮忙,十分感谢
持之以恒

网友A:
USB电缆你安装驱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电缆你安装驱动了吗
用了驱动精灵下载了,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持之以恒

网友B:
你把S7300的MPI电缆插上看能不能自动安装USB驱动

网友C:
没有接口选项,应该是没安装驱动。

网友D:
下载 打开试试 可以的
修复无PG PC选项.rar
下载积分:+2(石航shsh)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是不行,可能是Windows7系统安装的时候有问题,或者是安装软件的时候少安装了一些东西
持之以恒

网友E:
绝大多少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原因很难找到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少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