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E-10A 和MR-JE-10B区别

楼主(2020-09-16):
三菱伺服MR-JE-10A 和MR-JE-10B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A:
A 是通用接口,一般位置控制接脉冲,力矩或速度控制接电压信号。
B 是光纤接口,需要三菱专用的模块,比如FX5-40SS-C QD77MS2 LD77MS4,不能配其他厂家PLC使用
下载积分:+2(吾乃初学者) 真诚感谢!

网友B:
A是普通接线方式,任何PLC,可以发脉冲的都可以控制;B系列的用光纤通信,只能接三菱SSCNET光纤,参数都可以在PLC里面设置
下载积分:+2(吾乃初学者) 真诚感谢!

网友C(2021-05-11):
三菱伺服MR-JE-10A与MR-JE-10C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