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40AS三菱伺服来回震动

楼主(2020-09-16):
现在是一个400W三菱伺服电机上直接装了个20齿的齿轮,带动一个105齿的齿轮,105的齿轮上装着一个直径400MM的转盘。电机空转是好的,加上负载,给定脉冲后转盘就来回的震动,速度很快,一会就报过载故障了。我打电话给客服客服叫我把PA09改小,改小了也没效果,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求指教?

网友A:
一键自整定

网友B:
换大电机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惯量不够,在工作频率满足的前提下,加大减速比,外置行星减速机。要么就更换电机。

网友D:
1,带负载,手动试运行。修改相关参数值。是否可以带动。
2,若带不动,找机械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