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7):
各位大腿早上好
下载设备上装了一个额定输入电流3.4A的开关电源,客户让在开关电源前面加一个保护措施(短路),如果选择空开或者保险丝,应该分别选择多大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3A应该就够了

网友B:
空气断路器。2P,4A,符合你要求

网友C:
我一般选用3A的D型开头灵敏度比C型高

网友D:
3-5A都可以,不装开关也没多大问题。正版开关电源自己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E:
不要选太小,会误动作的
太阳雨

网友F:
3A保险丝就够了,成本又低。

网友G:
开关电源前加断路器。开关电源直流输出加直流型断路器。输出端或者负载几个电磁阀共一个保险丝。虽说老式。但是一般不会烧感应器的线。我碰到过好几个案例,都是DC24V短路,造成感应器线烧坏,或者电磁阀线烧焦,皮都焦破了。附近的线也跟着烧焦。开关电源美坏。主电源主开关没跳闸。设备是韩国和泰国的。开关电源都是牌子货,一个是欧洲的牌子。另一个是欧姆龙开关电源。
  • 下载积分:+1(jiasang0730)

网友H:
    开关电源前后都得加断路器

楼主:
    短路不应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吗
引用 网友A:
    3A应该就够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短路不应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吗
引用 网友D:
    3-5A都可以,不装开关也没多大问题。正版开关电源自己有短路保护功能。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短路不应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吗
引用 网友F:
    3A保险丝就够了,成本又低。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I: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
3A保险丝就够了,成本又低。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K:
开关电源不是只算额定电流这么简单,开关电源在上电瞬间电容会充电,也就是冷启动电流,这个电流正规的都有说明,断路器的短路电流要大于这个冷启动电流
  • 下载积分:+1(hongsenmu)

网友L:
    开关电源我们一般都是两个都加,输入端接2P断路器,输出端正极接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