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7):
如图按下触摸屏中中断开启(m60),步进电机就开始运行起来了,然后过一会再按下触摸屏中x0中断信号后,
怎么也停不下来,求大神指导一下,啥情况,为啥就是停不下来

网友A:
触摸屏可以触发X0?你会不会搞错了什么?中断定位指令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B:
你在开玩笑,X0。可以通过触摸屏,触发的吗?

老老实实接一根线,手动硬件触发X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开玩笑,X0。可以通过触摸屏,触发的吗?

老老实实接一根线,手动硬件触发X0。

我还在默默的使用FX1N,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习到了5U的……

网友C:
在触摸屏上按钮用X作地址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默默的使用FX1N,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习到了5U的……

额...还在使用1N,你怕是考古学家!

网友D:
屏幕上使用X点,文本显示器可以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可以触发X0?你会不会搞错了什么?中断定位指令是这样用的吗?

大侠,触摸屏真的可以触发X0的,只不过一次只能触发一个扫描周期,因为第二个扫描周期就被硬件IO刷新了

网友E:
但是不能进中断,中断是硬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