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7):
现在有一个转盘机构,4工位,1为进料人工进料,2,3为加工站,4位出料站
如果2工站加工异常,3工站不加工,4工站不出料,由人工站处理。
求编程思路,谢谢大佬!

网友A:
在人工上料的地方进行检测是否有料,然后记忆左移位,如果加工异常,那么工位将关闭,一直回到初始位置,拿走后进行复位,再次等待放料(放料部分要加光栅)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1楼思路是可以的,加一个分割器,定位精度更准确一点。以前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C:
    WSLFP可以试试

网友D:
    我习惯用一个WORD来表示单工位的状态。
    例如Bit0用在记忆入料完成
    Bit1:工位1完成
    Bit2:工位1NG
    Bit3:工位2完成
    Bit4:工位2NG
    依此类推
    如D101=工位1,D102=工位2
    每转一次就Bmov D101 D102 K10(k10代表工位数)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网友E:
    移位或者MOV指令,每转一次记忆传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习惯用一个WORD来表示单工位的状态。
    例如Bit0用在记忆入料完成
    Bit1:工位1完成
    Bit2:工位1NG
    Bit3:工位2完成

    你这样用Bit的话,就要用3U以上了,贵了啊

网友D:
    如果要考量成本直接拿工控板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