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10屏和gt3连接不上

楼主(2020-09-17):
今天一台压机gs2110屏碎了,其他正常,买了个同型号,
下了最新gtw3 ,usb线驱动也安装了,线是以前威纶屏上用过,以前还用过gt1500屏上改画面,今天死活连接不上,显示00001错误,说软件没有正确安装,求解,是不是线的问题・_・?

楼主:
是不是需要在屏上设置才能usb通讯?谢谢指点

网友A:
需要安裝GS補丁包

网友B:
首先你试一下,你的软件能否新建工程,GS系列,型号为GS2110的。
如果不能,那要安装一个GS的插件。
还有你的USB插到电脑的时候,电脑有没识别到这个设备,如果没有,那就是驱动的问题。
此外威纶的电缆比较类似安卓充电线,与三菱屏用的USB-USB迷你头,不一样。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提示插件已安装,这跟线以前用过gt16000上的,设备管理器里正常,且插拔有反应,是不是要在屏上设置才能通讯?谢谢指点

网友C:
安装一下这个文件
GS Installer.rar

网友D:
那乙太網或USB
若用USB你去控制台裝置管理員
看是否有三菱驅動沒裝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就是这个画面,选usb,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E:
是把旧的程序传到新界面传不进吗?若是你随意建个新档是否能传送!如果能传再传旧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