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出频率问题

楼主(2020-09-18):
想知道脉冲输出频率过快会对伺服驱动 伺服电机造成什么影响,会导致其损坏吗。还有plc的脉冲输出指令里的指令速度怎么转换成脉冲频率,比如k10000是多少脉冲频率?

网友A:
PLC输出频率高于 接收的驱动器。丢脉冲呗,接收不到。
k10000就是10000Hz。
会不会导致电机烧坏,昨天弄了一次特别高的频率,然后电机动了几下 就动不了了

网友A:
至于你说给定高频率,电机运行突然不动,应该是驱动器报警了
具体查报警信息
超过额度转速,长时间运行。或电机过载运行
报警也没报警 直接就停了 各种方法都动不了 就是想知道 高频率会导致电机损坏吗 想排除故障原因

网友B:
你给再高 驱动器也不会坏的,只是接受不到,电机就不动了
好的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