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控制回中程序求助

楼主(2020-09-18):
帮忙一下,这个程序怎样写,最好有程序

网友A:
给你个思路,
你这程序不好处地方,就在于25秒的那个时间
我的处理方法是:
按下出料按钮时,小车的6种运行状态
①在左右2个限位处,----向出料限位走,到25秒时放料
②在出料限位处,在当前位置停止,到25秒时放料
其他中间位置,同理

楼主:
你的思路是对的,关键25秒难控制,有6个方向。最关键的按出料按钮后不能停,小车的料要堆积出来,25秒到出料限位才行。

网友A:
按出料的时候,小车还不能停,难度增加了很多。
但是也可以做,加入各种方向下的计算,确保最后到达放料位置是25秒,即可

网友B:
你是用限位确定是否到达地点,还是用时间算!

网友C:
引用楼主ptre于2020-09-18 08:33发表的 小车控制回中程序求助 :
帮忙一下,这个程序怎样写,最好有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7978.html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你真厉害~~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