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8):
新手学习过程中,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P,模式切换右侧可以选择手动工作,单次模式和循环模式三种状态,按一次模式切换还可以循环。请教在软件上如何组态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操作了,可是编译以后实现不了功能

网友A: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设置三个状态,每隔状态所对应的数值分别为0,1,2.在标签页设置三个状态的标签,分为手动工作,单次模式和循环模式。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还要启动循环,这样才能循环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设置三个状态,每隔状态所对应的数值分别为0,1,2.在标签页设置三个状态的标签,分为手动工作,单次模式和循环模式。这样就可以了

正解,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多状态切换开关0手动,1单次,2自动三种模式组态好了,但读取的地址是HMI的LW0寄存器。现在如何定义三种模式在PLC中M点的地址,好实现程序中的模式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多状态切换开关0手动,1单次,2自动三种模式组态好了,但读取的地址是HMI的LW0寄存器。现在如何定义三种模式在PLC中M点的地址,好实现程序中的模式切换?

你把讀取的寄存器直接設定為PLC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讀取的寄存器直接設定為PLC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唉,他就是不会把地址改成PLC的地址,我还能说什么呢

楼主:
还是想问一下,试了很久,都感觉要钻进死胡同了,哪位兄弟给点拨一下。不管是用HMI的寄存器,还是PLC的寄存器。还是没弄明白0,1,2,转换三种状态对用的地址是什么?比如我读取的是LW10,写入PLC用的是VW12,离线模拟看不到状态的变化。想知道0,1,2代表PLC中的数据是字节还是位,也就是写入用VW还是用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