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8):
ABB机器人关机时操纵器损坏故障维修描述:ABB机器人在Motors ON操作时是操纵器能够正常使用工作,但Motors OFF操作时,会因其自身的重量而导致损毁。并且机器人的电机集成制动闸无法承受机器人操纵臂的重量。此种故障容易对其周边的设备造成严重的损坏,如果该工作区域有人员活动,甚至会造成人员受伤或者人员的死亡。
ABB机器人关机时操纵器损坏故障维修原因:一般情况下导致机器人操纵器损坏的原因有下面两点:第一是机器人的制动器出现故障导致其损坏;第二是机器人的制动器的电源出现故障制其损坏。
ABB机器人关机时操纵器损坏故障维修过程:第一步检查确定导致机器人损坏的电机位置;第二步是Motors OFF状态下对损坏的电机的制动闸电源进行检测,第三步将拆下的电机内部的分解器进行检测确保是否有任何漏油的情况出现,最后一步是从齿轮箱方面把电机拆下,对伺服驱动器进行检查。

网友A:
厂里的ABB坏最多的就是IO板。

网友B(2020-11-17):
三轴出现过几次,电机前端油封漏油,然后漏到电机尾断进入抱闸片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