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三菱PLC 通过 DSQC378 控制ABB 运转 谁会 有偿服务

楼主(2020-09-19):
三菱PLC 通过 DSQC378 控制ABB 运转 谁会 有偿服务 有兴趣联系QQ1803731932

网友A(2020-11-18):
DSQC378是不是机器人与PLC的CC-link通讯板?一般通讯板上有硬件开关设置通讯参数,没有硬件拨码开关那么在机器人示教器中的控制面板上,也有软件设置参数,主要设置通讯站号,占用站数,及通讯波特率,根据项目需求具体设置。然后通过RAPID语句获取PLC的信号,PLC通过程序获取机器人的信号。通过各自的信号实现逻辑控制,希望对你有帮助,最重要的还是查看DSQC378的手册,和CC-link通信模块的手册。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