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9):
请教大神们,我想实现每小时生产多少片数,然后展现在触摸屏给客户观察使用,可以显示7.00-8.00生产多少这样,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建议你研究研究CASE指令

楼主:
好的,感谢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研究研究CASE指令

网友B:
case是什么指令?

楼主:
那个太麻烦,我改用时间比较指令完成了
引用 网友B:
case是什么指令?
bnnyygy

网友C:
功能块数组,用起来非常方便,一小时占用一个字,一天24个字*365天, 加上 辅助字,1W个字存一年.

楼主:
这个吊,能发一小节吗?大神
引用 网友C:
功能块数组,用起来非常方便,一小时占用一个字,一天24个字*365天, 加上 辅助字,1W个字存一年.

[attachment=247694]
bnnyygy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吊,能发一小节吗?大神

网友D(2020-11-16):
这种还是用触摸屏来存吧,如维纶的资料取样和历史数据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