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RS通讯编程求学

楼主(2020-09-19):
各位大师好!本人想求学RS串行通讯这部分!有没大师愿意传授指导!不介意付费求学!只愿自己可以熟悉的运用这部分

网友A:
需要有一个PLC,看看PLC是232BD还是485BD,再配套买一根USB转232或者485线,就可以开始调试学习了。

网友B:
PLC 我这里二手需要便宜卖学习用.

网友C:
如果是跟上位机发送跟接收数据大概是这样,如果跟变频器通讯,还要知道变频器的通讯帧结构
类似图片这种

网友D:
这个我以前做过, 常规设置好通信参数,波特率,站号,校验等。 RS指令就那一条,沿触发。 注意的是触发启始,要用IO,不要用内部寄存器, 因为为了保持数据一致性, 其实我感觉,它是时间片接收的,就是在扫描程序期间接收数据。

网友E:
看手册 有问题多问 最后得有硬件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