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0):
请教大家
我按照程序示例编写的程序,温度根本不受控制,Y21一直断续加热。请问应该怎样修改程序?
谢谢!!

楼主:
还有  X10与X11 应该接通还是断开?

网友A:
X10 是自整定指令,应该需要按一下后弹起
X11 是PID控制指令,是否要一直ON我暂时没搞懂
给您两个建议
1,这个程序中用的是FX2N-4AD-TC。 这部分你要修改一下,改成FX3U-4AD-TC-ADP
2,刚开始弄的时候,建议使用5.3章节的“仅自整定(阶跃响应法)”。
      5.2章节的样例是 自整定 + PID,我也没看清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共存的,还是只能同时用一种的。
  • 下载积分:+5(心情不错) 真诚感谢! 请问怎样改成 ..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0 是自整定指令,应该需要按一下后弹起
    X11 是PID控制指令,是否要一直ON我暂时没搞懂
    给您两个建议
    1,这个程序中用的是FX2N-4AD-TC。 这部分你要修改一下,改成FX3U-4AD-TC-ADP
    2,刚开始弄的时候,建议使用5.3章节的“仅自整定(阶跃响应法)”。

    您好!请问怎样改成3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