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触摸屏

楼主(2020-09-20):
中达优控S700Q的屏,这个只能下载,没有上传功能,坏了只能重写程序,谁还有其他招数,至少你有个备份运行程序的功能也行啊,啥也不能干

网友A:
一般写好的工程师有备份吧 要一份应该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隆
克隆?
怎么做?
请指点!!!需要拆机将芯片焊下来读取后克隆吗?

网友C(2021-04-01):
中达优控这个一体机是否 支持三菱FX 3u 一下型号

网友D(2021-05-21):
一般写好的工程师有备份

网友E(2022-07-05):
今天也遇到个没有上传功能的优控一体机,触摸没法校准,程序没有上载功能,里面plc程序可以上载

网友F:
保护知识产权不错

网友G:
知识产权保护了,机器开不动了
引用 网友F:
保护知识产权不错

网友H(2022-08-17):
中达优控触摸屏好像不支持上传

网友I:
我也不能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