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传感器继电器回路是否存在缺陷。

楼主(2020-09-20):
传感器直接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是带二极管显示的那种。
问下是否需要追加续流二极管。有一台机用了不久发现常开传感器已击穿了,一直通了。传感器上有很多油,不确定是油的问题还是击穿的问题。

网友A:
应该和油有关,我见过用传感器直接带欧姆龙继电器的,可以用很长时间。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LED显示与二极管续流是两个东西,如果继电器没带,需要单独加。
真诚感谢!

网友C:
要看传感器带载能力~
真诚感谢!

网友D:
一般不能直接带继电器,接PLC才可靠
真诚感谢!
知易行难

网友E:
传感器负载一般在100ma左右,不推荐直接驱动继电器线圈
真诚感谢!
jmaxj

网友F:
接PLC才可靠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