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通讯不上 求救

楼主(2020-09-20):
设置的都没问题啊 os更新过也没有显示错误啊 到最后就是写着通讯失败 检查设置 怎么办啊?

楼主:
屏幕是西门子smart 700 ie v3

网友A:
IP地址不要设置为1;你可以设置为 192.168. 0.2;
WIN+R打开运行 输入 ping 192.168.0.10测试

楼主:
这是最后设置为1 了 以前设置过 5 4 10 都不行

网友B:
参数设置的问题,把电脑IP地址用192.168.0.11和第三张图片192.168.0.11,试一下!
下载积分:+1(bakey533) 4楼正解,这是西门子的翻 ..

网友C:
设备类型:Smart 700 IE V3 3.0.2.0
ping一下看网段正不正确
如何ping一下?

网友D:
先PING一下,PING 通了再说下一步

网友E:
组态软件地址设成计算机地址一致试试

网友F:
首先重启计算机,2除了WinCC flexible SMART V3,啥其他的软件也不要开,3ping一下10看能通吗能通,再试下载,如不能下载重装flexible SMART V3 SP2版软件,或重装系统;不通换台电脑ip设为192.168.0段直连屏PING试试,还不通的话8成是屏有问题。

网友G:
找不到问题最快的办法换台电脑或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H:
看看屏的device里面的那个名字,点击下不要修改太长了,我原来也通讯不上,找的西门子技术员好像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I: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J:
能通上了吗?

网友K:
也许换根网线就解决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设备类型:Smart 700 IE V3 3.0.2.0
ping一下看网段正不正确
在电脑左下角 输入 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