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汉子显示是方框怎么弄?

楼主(2020-09-21):
怎么添加字体?我还想字体加粗怎么弄?谁知道麻烦告诉我,谢谢大家!

网友A:
下载前一步把字体勾选上

网友A:
要加粗字体,就换为笔划本来就粗的字体。比如黑体。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看
abcde12345

网友B:
汉子 要 选择能支持汉子的字体 默认的arial好像不支持字体
真诚感谢!

网友C:
威纶通很多屏不支持STRING格式变量 如果你是变量汉字就显示不出来 你PC上模拟可以显示 但是实机无法显示。

网友D:
要下字库,一般国内简体都还好,不过有时候涉及客户是台企之类的,或者改造台企设备时就要注意电脑要下字库,或者调试电脑地区改成台湾,不然默认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