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中达优控S700Q与汇川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0-09-21):
中达优控的编程软件YKBUILDER与PLC的编程软件AUTOSHOP做通讯时,在选项里面没有AUTOSHOP这个软件的选择项,应该选哪一种通讯方式呢?求指点!!!

网友A:
为什么选AutoShop,那是汇川的编程软件,找找Shenzhen Inovance

网友B(2021-04-01):
三菱fx3U一下都可以被兼容么/? 一体机的话 用fx 选哪一个系类的p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