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1):
富士FRN7.5G9S-4变频器电机无反应故障维修描述:今天刚到公司,就接到客户的电话说是一台应用在恒压供水系统的变频器在启动时电机没有任何反应,变频器操作屏上也没有任何故障代码的显示。到达维修现场发现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有60米。
富士FRN7.5G9S-4变频器电机无反应故障维修过程:首先要判断变频器自身的问题还是外部的原因,将变频器的运转端子和停止指令端子短接,把功能代码01更改为0,通电启动变频器,如果电机正常运转,故障原因是外部启动按钮接触不良导致的。将启动按钮拆开后,发现其接触是良好的,通过查看富士变频器维修使用说明书关于运转端子和停止指令端子连通则成为正转指令,断开是停止指令,由此判断是变频器外部控制端子损坏所导致的,将其进行维修更换后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维修还是需要验证是什么问题,不然很难通过沟通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