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1):
三菱plc二维数组 一下子 怎么全部复位

网友A:
假如分别定义10×10二维位数组 和 10×10二维字数组
  • 下载积分:+1(qi878198474) 真诚感谢!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2021-02-09):
    二维数组用在哪,请教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数组用在哪,请教

    用在数据存储 数据处理 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分别定义10×10二维位数组 和 10×10二维字数组

    大师 厉害

网友D:
    围观   学习中   只用过1维的

网友E:
    引用楼主qi878198474于2020-09-21 10:57发表的 三菱plc二维数组 一下子 怎么全部复位 :
    三菱plc二维数组 一下子 怎么全部复位

    for i := 0 TO N DO
         FOR J := 0 TO M DO
                 ARRAY[I,J] := FALSE;
         END_FOR;
    END_FOR;

    加个复位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F(2021-04-01):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