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插补运动中的半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20-09-21):
目前控制器和伺服之间是开环,插补时发送脉冲以及伺服到定位终点位置是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的,问题是运动过程中其中一轴有阻力,会不会产生这一轴与其他两轴的运动轨迹与控制器发出的脉冲轨迹有偏差,(就是这个轴遇到阻力变慢,与其他轴的插补速度不同步),导致加工出的产品尺寸偏差,如何用半闭环消除此偏差,请教请教???????

网友A:
感觉你是想用插补运动,实现同步功能?

楼主:
插补的时候开启控制器半闭环的功能

网友B:
把驱动的分周输出接给plc,检测一下电机的编码器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有个参数是位置偏差,你调小一点,这样发生阻力时,指令位置与反馈位置的偏差会增大,进而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