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2):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有一台老机器用的是MINI-S3网络,另外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用的是CC-LINK网络,硬件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MINI-S3网络和CC-LINK网络有什么差别吗?在程序命令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可以把CC-LINK网络的程序上传到MINI-S3的机器上使用吗?
小侯

网友A:
MINI-S3跟CC-LINK同樣是通訊的IO
但是MINI-S3的模組部分IO數量與CC-LINK有差異
CC-LINK都是8、16、32的IO數
而MINI的有除了8、16、32還有24這樣的點數
而早期的程式寫法是用TO、FROM將對傳IO信號
這樣跟現行的CC-LINK設定方式有差異
由參數設定的話都是固定間隔32點
如果不想大改
那就只能同樣用緩衝區存取的方式去對應這些IO

另外還要注意就是信號的電壓是AC、DC12、DC24、NPN、PNP之類的
這些只要選對型號就好

我之前改的作法是設定好CC-LINK模組參數
RX及RY空下不設定
而MINI的相關程式有關模組設定、參數設定之類的全部刪除
保留下IO存去取部分
然後將各站CC-LINK緩衝區用MOV U\G K4X0 或 MOV K4Y0 U\G指令
一對一的慢慢代換掉

另外你說從另一台CC-LINK機台直接複製程式過來或許可以試試
但是外部IO編號有可能會不一致
  •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S3跟CC-LINK同樣是通訊的IO
    但是MINI-S3的模組部分IO數量與CC-LINK有差異
    CC-LINK都是8、16、32的IO數
    而MINI的有除了8、16、32還有24這樣的點數
    而早期的程式寫法是用TO、FROM將對傳IO信號

    非常感谢如此全面的信息

网友B:
    高手在工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