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P做媒介与三菱FX系列PLC

楼主(2020-09-22):
如图,查阅相关的手册,不知道行不行,别的论坛说可以(就是直接用232接到三菱的8针,不需要任何转换)

网友A:
理论可以,不建议。FX价格485-BD板,与变频器连接,比较可靠

网友B: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以,不建议。FX价格485-BD板,与变频器连接,比较可靠
你这样,我要做很多通讯了,写一大部分程序

网友C:
试过没有?可不可以?

网友D:
没问题。。。。两台变频器还可以,,多了就好慢好慢。。。。。。

网友E:
可以的,时效性低。

专业外协